用三星的6410,通过USB下载NK,怎么老是报校验和错误啊?为什么?USB线不稳定?

楼主:
用三星的6410,通过USB下载NK,怎么老是报校验和错误啊?为什么?USB线不稳定?

网友:
Enter your selection: d
INFO: (unsigned)C_IsrHandler : 0x80069728
INFO: (unsigned)ASM_IsrHandler : 0x80069BCC
INFO: (unsigned)pISR : 0xEA01A6EB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 Device Name 'SMDK64100' ***
Please send the Image through USB.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22131D8
-----------------------------------------------------
dwStartAddr:0x80100000, dwLength:0x22131d8
OEMVerifyMemory: RAM image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3B5E0B  computed=0x33B5FFD)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7, ABORT!!! ******

网友:
有时又在第11个记录报错!!!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3DE281  computed=0x33DE813)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11, ABORT!!! ******

网友:
没人遇到过?

网友A:
可能是你的RAM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RAM不稳定

应该不是啊!因为我以前有个NK跑的很好啊!!!现在只是通过USB传输不下去!!!

网友:
再顶一下,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听过。据说是干扰问题,电路板没有画好。

网友:
基本上就是pcb的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怎么排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怎么排查啊???

在别人的同样配置的平台能行,就你的不行,就是你的硬件问题了,哈哈

你电路是用什么画的?极有可能了。

网友C:
RAM不稳定(布线不好),USB差分线布线不好,没做阻抗匹配(PCB)

网友B:
整的痛苦死了,搞软件的还得去查硬件。我那里知道那个电阻/电容/电感该多大,搞的痛苦死了,好没意思。硬件工程师还老说是我软件要做调整,USB通信不正常我软件怎么调整???越搞越没意思!!!

网友:
调个毛,这个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你把速度低到低速或者全速,不要用高速,看看还有问题,如果还有就是RAM不稳定

网友:
查查 USB 下载到的Buffer是否足够

网友:
大家讨论讨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的痛苦死了,搞软件的还得去查硬件。我那里知道那个电阻/电容/电感该多大,搞的痛苦死了,好没意思。硬件工程师还老说是我软件要做调整,USB通信不正常我软件怎么调整???越搞越没意思!!!

呵呵,昨天老总还说我老埋怨他的芯片不好。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个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也别太痛苦,这个可以让你向系统工程师的领域发展,电阻/电容/电感这些确实可以改变电路的性能。多问问硬件工程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M不稳定(布线不好),USB差分线布线不好,没做阻抗匹配(PCB)

应该不是RAM不稳定,因为我以前有个NK跑的很好,就是不知道当时的NK是怎么下到NANDFLASH的(有可以有NK直接焊进去的,没通过USB线下载)。还有就是我的NBOOT+EBOOT都正常在跑啊!只是通过EBOOT用USB下NK老报记录校验错误。

网友:
你不信用仿真器往RAM里写数据,然后再读出来,看看,肯定会有错

网友D:
所有能降速的都降下来,慢慢调。

网友:
是否开启了DMA,
如果是,检查下cache一致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能降速的都降下来,慢慢调。

以前的老板至少是可以下载成功的!!!虽然NK跑的不大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速度低到低速或者全速,不要用高速,看看还有问题,如果还有就是RAM不稳定

觉得应该不要调整速度吧,因为6400下也用的是高速,再说有块6410老板用的也是高速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换块板子调

网友:
等下干脆试一下不校验看看,看看系统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块板子调

现在是拿的两块板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不是USB的速度
是ram,cpu的速度

网友C:
不要说哪块行哪块不行,不稳定的东西它就是有的行有的不行,我的6410有的跑800M都很稳定,有的跑667都不稳定,只有硬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USB的速度
是ram,cpu的速度

我的NK有两个版本,一个是532MHZ,一个是667MHZ。但通过USB下载的情况都是一个样!!!

网友:
把USB从高速修改为FULL速,怎么USB都连不上?OK都不显示出来了,直接打X--------难道不能调整USB 的传输速度?

网友:
帮顶一下,还不知道问题所在!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说哪块行哪块不行,不稳定的东西它就是有的行有的不行,我的6410有的跑800M都很稳定,有的跑667都不稳定,只有硬件的问题。

你的DDR用的是那个类型?有没去修改DDR的初始配置参数???

网友F:
dwStartAddr:0x80100000, dwLength:0x22131d8
OEMVerifyMemory: RAM image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3B5E0B  computed=0x33B5FFD)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7, ABORT!!! ******
打印这些信息应该是你下载NK的时候打印的吧!就是在EBOOT中打印的。

检查NANDFLASH有没坏道,检查EBOOT有没BUG。

这问题我在调2450时经常遇到,如果NANDFLASH没坏,一般都是软件的问题

现在你这些打印的信息都是在DRAM里面跑的了,而且CLK已经初始化好了的。

一步步查,实在觉得是DRAM走线问题,你可以把频率降下来嘛!

如果降下来仍然有问题,那问题就不一定在硬件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dwStartAddr:0x80100000, dwLength:0x22131d8
OEMVerifyMemory: RAM image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3B5E0B  computed=0x33B5FFD)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7, ABORT!!! ******
打印这些信息应该是你下载NK的时候打印的吧!就是在EBOOT中打印的。

检查NANDFLASH有没坏道,检查EBOOT有没BUG。

这问题我在调2450时经常遇到,如果NANDFLASH没坏,一般都是软件的问题

现在你这些打印的信…

我的程序在我的另外一块老的6410上都是可以的,USB下载,NK启动都是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的痛苦死了,搞软件的还得去查硬件。我那里知道那个电阻/电容/电感该多大,搞的痛苦死了,好没意思。硬件工程师还老说是我软件要做调整,USB通信不正常我软件怎么调整???越搞越没意思!!!

呵呵。一样的。。。我们老大直接说。做软件要比硬件更懂硬件。。。。哎。忍忍吧。

网友:
没做过三星,不了解,
我想,第一步得确定下载地址对了没有,第二要确认校验的地址范围有没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更改了分区配置后,校验通不过的问题。还有什么nk本身的问题啦,楼上说的什么sdram配置不对,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导致校验失败,没遇到过,可能性应该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