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线程执行的时候 中断不能被禁止的情况

楼主(2010-03-25):
中断线程执行的时候 中断不能被禁止的情况
在中断线程执行的时候,即响应中断事件时,中断不能被禁止的情况大家是否有遇到过?在winmobile6.1上遇到的

网友A:
这个估计是WinCE底层中断处理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IST中调用InterruptDone()之前,该中断应该是不会再被触发的。

网友B:
能否具体点呢?或者给个解决的思路,但是其他的中断线程没有这个问题啊,例如 触摸屏的中断

网友C:
真想提前允许中断,那就在IST的一开始就调用InterruptDone()

网友D:
当进入中断处理进程的时候把中断的MSK寄存器设置一下,或者是把相应管脚设置成非中断形式。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