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线程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请教关于多线程的问题
大家好,我的程序代码如下,但是编译后出了问题。
HANDLE hThread1;
DWORD dwThread1ID = 0;
int nParameter = 5;
hThread1 = CreateThread(NULL, 0, PicThread, (PVOID)nParameter, 0, &dwThread1ID);
CloseHandle(hThread1);
DWORD WINAPI PicThread (PVOID pArg)
{
int mParam = (int)pArg;
//……
//处理语句
//……
return 0x15;
}
在头文件中已经包含了语句 DWORD WINAPI PicThread (PVOID pArg);
但是,编译后提示“PicThread”的定义出错,请问应该如何声明PicThread呢?谢谢各位啦
多线程
return

网友A:
PicThread在调用前先声明一下,或者是把WINAPI字样去掉呢?(对应用软件不熟悉,不了解WINAPI的目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也可以从头文件中拿出来,放到源文件中,如果还出现类型错误,可以根据提示来进行定义或转换~

网友D:
在前面申明一下,如果在类的头文件中定义的话,加上static

网友E:
线程函数不应该属于类的任何对象
所以前面应该加static

网友F:
问题已经解决,最近忙着送同学毕业,好久没上网了,多谢大家的指点。
结贴发分了,呵呵,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