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修改PCB的问题

楼主:
在原有的PCB上面删除了一条线采用另外的路线代替,但是删除原来的一条线之后会出现表示两过孔之间电气连接的一条虚线,如何删除这条虚线?

网友:
不知道,不过删了这条虚线以后你万一不记得了,你这块板子不就废了?

网友:
。。。那个不是虚线。。。。那个是表示两个点之间的电气连接,你删它干嘛?
你要删也去原理图里删啊,原理图里删完再updata一下,PCB里就没有了

网友:
如果新线路是同样的两个点说明你的新路线没连接上,如果新线路是不同的两点就要在原理图上改

网友:
还有。。。如果你只有PCB文件,要删线也可以,首先把线的属性设置为NO NET,然后再删,就不会有电气连接线了

网友A:
当PCB线疏密差别太大时要用网状铜箔填充,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PCB线疏密差别太大时要用网状铜箔填充,这是为什么?

大哥。。。。看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PCB线疏密差别太大时要用网状铜箔填充,这是为什么?

大哥。。。。看书吧

有什么书,推荐一下吧。

网友:
删除pcb走线之后出现的虚线,是表示两个焊盘之间有电气连接,如果要去掉该线,只要在两个焊盘的属性里都设置为NO_NET即可

网友:
如果只是要在两个点之间重新走线,但是走完之后虚连线还在,说明你的走线没有电气属性,设置走线连接的网络节点名称跟两个焊盘一样即可

网友:
。。。楼主太不厚道了。。我先回答了,没给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