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植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4-11):
请教移植出现的问题
我把一个lex和yacc生成的C代码,移植到eVC环境下,出现如下问题:
frame.y(7)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i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各位高手帮忙,如何解决啊?谢谢了
include
环境
error
file

网友A: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打不开io.h
你看下这个文件的路径和内容
“lex和yacc生成的C代码”
这个不怎么了解
帮顶。

网友B:
只有找不到,哪里有打不开的,嘿嘿。
以前貌似见过,帮顶了。呵呵

网友C:
CE好像是不支持io.h了

网友D:
搜索一下,看能不能找到'io.h'文件,或者将#include
改为#include "i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