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NANDFLASH分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想把NANDFLASH分出来两个FAT分区,我调用了BP_OpenPartition进行分区,但是却始终没有成功!请问哪里错了!

网友:
BP_OpenPartition参数不正确

网友:
BOOL NANDFormatDataStorage(void)
{
    FlashInfo flashInfo;
    DWORD dwStartBlock, dwNumBlocks;
    DWORD dwIndex;

    // Get NAND flash data bytes per sector.
    //
    if (!FMD_GetInfo(&flashInfo))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Unable to get NAND flash information.\r\n");
        return(FALSE);
    }

    // Calculate the physical block range for the NK image
        dwStartBlock = IMAGE_BOOT_RECOVERY_NAND_OFFSET / flashInfo.dwBytesPerBlock;
    dwNumBlocks = flashInfo.dwNumBlocks - dwStartBlock;

    KITLOutputDebugString("\r\nReserving System Blocks... (Block ID: 0 - 0x%x) \r\n", dwStartBlock);

    for (dwIndex = 0; dwIndex < dwStartBlock; dwIndex++)
    {
        FMD_SetBlockStatus(dwIndex, (BLOCK_STATUS_READONLY | BLOCK_STATUS_RESERVED));
    }

    EdbgOutputDebugString("INFO: Starting format of NAND data storage region.\r\n");

    if (!BP_LowLevelFormat(dwStartBlock, dwNumBlocks, 0))
    {
        EdbgOutputDebugString("\r\nERROR: Unable to format data storage region! \r\n");
    }

    EdbgOutputDebugString("\r\nINFO: Creating partition table... \r\n");

    // Program storage region
    //
    if (BP_OpenPartition((200 * 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64*500, PART_DOS32 , TRUE,  PART_OPEN_ALWAYS) == INVALID_HANDLE_VALUE)
   {
        EdbgOutputDebugString("\r\nERROR: Fail to create program partition... \r\n");
        return FALSE;
    }

    if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USE_REMAINING_SPACE, PART_DOS32, FALSE, PART_OPEN_ALWAYS) == INVALID_HANDLE_VALUE)
    {
        EdbgOutputDebugString("\r\nERROR: Fail to create user storage partition... \r\n");
        return FALSE;
    }

    EdbgOutputDebugString("\r\nINFO: Format of NAND data storage reg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r\n");

    return TRUE;
}
这是我的分区代码,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