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ootloader中开到了图像的压缩方法

楼主:
我今天在修改eboot的开机logo的时候发现我的bootloader中居然是用了压缩算法  我人为是压缩算法
下面是源程序,这个图像的压缩是怎么实现的?

#define RLE_MARK        0x1234

static void
rle_express(const unsigned short *src, unsigned short *tgt, int cnt)
{
    unsigned short a;
    unsigned short n;
    unsigned short i;

    while (cnt)
    {
        a = *src++;

        if (a == RLE_MARK)
        {
            a = *src++;
            n = *src++;
            for (i = 0; i < n; i++)
                *tgt++ = a;
            cnt -= 3;
        }
        else
        {
            *tgt++ = a;
            cnt--;
        }
    }
}

下面是那个数组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 install media.
//
/*++
THIS CODE AND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Module Name: bitmap.c

Date Created: 10/30/2002

Abstract: This file contains a 16 bpp bitmap image displayed during boot-up.

Functions:

Notes:

--*/
#include

const unsigned short ScreenBitmap[] =
{
/* File Size = 25800, Zipped Size = 8a8c, 23 % */
0x1234,0xffff,0x0d2f,0x0000,0x0000,0x0000,0x1234,0xffff,0x0027,0x0000,0x0000,0x0000,0xffff,0xffff,0xffff,0x0000,
0x0000,0x0000,0x1234,0xffff,0x00bd,0x0000,0x0000,0x0000,0x1234,0xffff,0x0027,0x0000,0x0000,0x0000,0xffff,0xffff,
0xffff,0x0000,0x0000,0x0000,0x1234,0xffff,0x00bd,0x0000,0x0000,0x0000,0x1234,0xffff,0x0027,0x0000,0x0000,0x0000,
0xffff,0xffff,0xffff,0x0000,0x0000,0x0000,0x1234,0xffff,0x003a,0xffdf,0xffff,0xffff,0xffdf,0xffff,0xffdf,0x1234,
...
。。。。。。。。。。。。。。。。。。。。。。。。。。。。。。。。。。。。。。。。。。。。。。。。。。。。。。
太长截之
};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一个是数字,一个是数字的个数。。

网友:
就是说你的ScreenBitmap 数组是经过原始图片压缩后转化的数组,原始数组比你的ScreenBitmap 数组要长,当你显示图片的时候就要还原你的原始数组了;其实rle_express这个函数就是还原原始数据的过程,我觉得叫解压函数更合理些,解压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当你的数组里出现了0x1234,就说明你压缩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的值就是0x1234后下一个数据,数据的个数就是0x1234的下下一个数了,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嗯应该就是这样实现的  不过他的压缩的源码没有 呵呵 要自己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