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项目归档,应该怎么保存?

楼主:
wince 5.0项目做完之后,要进行归档,或移动别的计算机上进行。
我正常会保存PBWorkspaces的项目文件和PLARFORM下的BSP文件。
可是PBWorkspaces的项目文件有几百M,BSP文件也有二十几M。
pb5没有单独的clean操作,请教大家归档是怎么做的?

网友A:
PBWorkspaces的项目文件 只保存一个.pbxml 工作空间的文件 就可以了吧!

网友:
保留一个BSP包、 .pbxml 、一些项目文档 、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Workspaces的项目文件 只保存一个.pbxml 工作空间的文件 就可以了吧!

PLARFORM下的bsp怎么处理?还是太大了,中间编译的临时文件,怎么清除?

网友:
把生成的OBJ文件  可以删除

网友:
BSP文件的 target文件,Files文件,Lib文件可以不要吧,
(仅供参考)因为我的这些开始是没有的,sysgen后才生成的

网友:
target文件夹,Files文件夹,Lib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