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浏览器:加载大图片的问题

楼主:
  因为有时候用户可能翻页的速度很快

我必须速度准备好图片,但是有时候图片实在太大了 需要等待很久(比如说一秒)

目前IPHONE 在滑动过快的时候 是显示一张比较模糊的图片,不晓得是怎么实现的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进来talk talk

网友A:
1秒,也叫很久!晕...

iPhone显示模糊,只是做动画效果时显示的,图片的数据应该是清楚的。

网友B:
我遇到这种问题,当时点快了就出不来.要等好一会,不过有时1秒用户也没办法忍受的,所以后来我们只能提高系统的性能来提高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秒,也叫很久!晕...

iPhone显示模糊,只是做动画效果时显示的,图片的数据应该是清楚的。

你别“应该”啊,用户停下来的时候 它有个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用户翻页的速度小于一秒的时间 很正常

网友:
我也只能说:应该
没有看到iPhone是如何做的。

网友:
你应该看到iPhone是如何实现的啊

网友:
我是来接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这种问题,当时点快了就出不来.要等好一会,不过有时1秒用户也没办法忍受的,所以后来我们只能提高系统的性能来提高速度

同样是6410的芯片,IPhone的办法就是遇到大图片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快速读取得过程,因而读取得图片很模糊,但是速度很快,这样用户手指滑动很快的时候速度就跟的上,一旦用户停下来的时候再去仔细的读取图片,就是最后的清晰图。
现在就是这个快速读取,是怎么读的,一个模糊的图片,我们要求的数据量并不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能沉下去啊,来帮我顶

网友:
精辟。。。。。接分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这种问题,当时点快了就出不来.要等好一会,不过有时1秒用户也没办法忍受的,所以后来我们只能提高系统的性能来提高速度

同样是6410的芯片,IPhone的办法就是遇到大图片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快速读取得过程,因而读取得图片很模糊,但是速度很快,这样用户手指滑动很快的时候速度就跟的上,一旦用户停下来的时候再去仔细的读取图片,就是最后的清晰图。
现在就是这个快速读取,是怎么读的,一…

有点像隔行扫描的算法,跳跃着读取,至于跳跃多少个点(像素),就看希望实现多快的速度和模糊的图片希望多少的准确度了。比如原来需要读1MB数据,现在只读200KB,只有1/5的数据量,那自然快多了。只是“模糊的图片”能表达的信息自然就缺失很多了。

网友C:
引用楼主 ironox 的帖子:

因为有时候用户可能翻页的速度很快

我必须速度准备好图片,但是有时候图片实在太大了 需要等待很久(比如说一秒)

目前IPHONE 在滑动过快的时候 是显示一张比较模糊的图片,不晓得是怎么实现的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进来talk talk

有一个问题了,图片大,等很久,这个时间究竟是花在读取文件上面,还是花在图片的解码的上面。
如果花在读取文件上面,那么类似楼上的隔行扫描的算法可能会解决问题。
如果是花在解码上面,那么,我觉得要对每一种格式的图片设置两种解码方式,一种快速解码,速度快,但不清晰,一种就是常规的解码。

网友:
个人倾向后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楼主 ironox 的帖子:

因为有时候用户可能翻页的速度很快

我必须速度准备好图片,但是有时候图片实在太大了 需要等待很久(比如说一秒)

目前IPHONE 在滑动过快的时候 是显示一张比较模糊的图片,不晓得是怎么实现的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进来talk talk

有一个问题了,图片大,等很久,这个时间究竟是花在读取文件上面,还是花在图片的解码的上面。
如果花在读取文件上面,那么类似楼上的隔行扫描的算法可…

肯定是在解码上,问题是如何快速解码?即使得到一个模糊的图 也可以,免得用户等待

网友D:
刚开始的时候, 它只是获取了一个缩略图,要是 JPEG 或者 EXIF 格式图片的话,文件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很小的缩略图,所以读起来很快。
除非有硬件支持,否则大图片再怎么读也不会快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的时候, 它只是获取了一个缩略图,要是 JPEG 或者 EXIF 格式图片的话,文件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很小的缩略图,所以读起来很快。
除非有硬件支持,否则大图片再怎么读也不会快到哪里去。

嗯,准备金亮用硬件解码了
结贴

网友:
要结贴了,接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的时候, 它只是获取了一个缩略图,要是 JPEG 或者 EXIF 格式图片的话,文件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很小的缩略图,所以读起来很快。
除非有硬件支持,否则大图片再怎么读也不会快到哪里去。

同意xajhuang的看法
先把缩略图用StretchBlt画出来,如果有时间再把完整的图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