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nwait脚是什么作用?

楼主:
nWAIT [Input] nWAIT requests to prolong a current bus cycle. As long as nWAIT is L, th
current bus cycle cannot be completed.
-----
nWAIT PIN OPERATION
If the WAIT bit(WSn bit in BWSCON) corresponding to each memory bank is enabled, the nOE duration should be
prolonged by the external nWAIT pin while the memory bank is active. nWAIT is checked from tacc-1. nOE will be
de-asserted at the next clock after sampling nWAIT is high. The nWE signal have the same relation with nOE.

--在启动初始 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http://www.hzlitai.com.cn/bbs/redirect.php?tid=8914&goto=lastpost

网友:
这个贴我也搜到了

[引用]我的硬件是:只有nGCS6接的SDRAM,以前nGCS3是接的CS8900,但是我们不用LAN,就去掉了<硬件上>;

所以,现在nWAIT脚上是悬空的<以前是有个上拉电阻>,原因已经查明,我用以前的开发板提供的NK文件,串口输出:FMD::FMD_Init Done了,说明已经启动起来;后来是停在那里不动了,说明硬件SDRAM,NAND也正常,后来我用开发板上的nwait的上拉电阻去掉,或者对地,<当然CS8900的相应引脚悬空>,相当于nwait脚电压一直为低电平,则开发板和我的情况一样<停止不动了>!所以,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在软件中如何修改,不拉高nwait脚行吗?软件能实现?因为是BGA封装,没法引线出来!所以很头痛!
--       【<<<<<引用】------------
我的情况跟他的很像,  就是走到FMD::FMD_Init Done 就Stop了。  之前也遇到过, 但是吧nwait 拉高 就好了,但换了新版,拉高的情况下又不可以了,又停在哪里了。 所以想发帖问下

网友:
http://blog.ednchina.com/lzhu/36858/message.aspx

这个上面是拉高的,但我没有CS8900的芯片。
---
现在板子上时直接拉高的

网友:
前几天调JATG时,用JLINK出现了问题,查找资料可能是nWAIT问题,请教了一位高手,解释是跟时序有关,如果是高速设备的话就要用这个信号,GOOGLEMAN的那个文章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