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U的问题

楼主:
当使用MMU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对存储器映射寄存器进行配置了?

网友:
“存储器映射寄存器”指什么寄存器?一般的寄存器可分为控制(control)或配置(config)和状态(status)寄存器,“映射寄存器”是什么类型?做什么用的?

网友:
估计楼主的意思就是 不使用虚拟地址了。

禁用MMU就是不使用虚拟地址了。

楼主可以搜索老帖,这里好多精华的。

网友:
一般是片上外设的配置寄存器,映射到存储空间,配置它就跟访问存储器一样。

网友A:
不是不使用虚拟地址。这些存储器映射寄存器有固定的地址,我们在用C写程序时,是用指针来配置这些寄存器的,我的意思是在配置这些寄存器的时候还要通过MMU吗?怎么通过它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使用虚拟地址。这些存储器映射寄存器有固定的地址,我们在用C写程序时,是用指针来配置这些寄存器的,我的意思是在配置这些寄存器的时候还要通过MMU吗?怎么通过它找到的

我觉得你还没有了解MMU是如何工作的。

MMU有两级页表,一个是粗级,在bootloader初始化
一个是细级,在内核的汇编部分初始化。

正是这两张表巧妙的把数据映射到内存。

CPU只要发出虚拟地址,就可以访问到物理内存、外设,寄存器等。

网友:
ARM System Developer's Guide: Designing and Optimizing System Software
——ARM System Developer's Guide: Designing and Optimizing System Software——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的英文原版——我个人感觉这是国内翻译ARM书籍最好的一本之一,比杜XX的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好千倍。 本书虽然说软件设计与优化,但是讲的硬件也很多,比如MMU和cache等,讲的精彩纷呈: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904273

ARM920T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不多说了,想了解2440等的bootloader的人一定要看这个东西了,一些协处理器指令讲的很详细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903240

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2nd Edition) ——比较有价值的英文ARM书籍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901433

看看这些书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使用虚拟地址。这些存储器映射寄存器有固定的地址,我们在用C写程序时,是用指针来配置这些寄存器的,我的意思是在配置这些寄存器的时候还要通过MMU吗?怎么通过它找到的

你在什么环境系统下?
如果使能了MMU,那么你所谓的这些寄存器就有一个对应的虚拟地址。只要对这个虚拟地址进行操作(指针),效果就是对实际的那个物理寄存器操作。

网友:
使用MMU前后地址是映射过来的。
同样的一个寄存器使用MMU之前是一个地址
使用MMU之后映射到另外一个地址。
地址不同,访问的实际寄存器是一样的。

网友:
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有点像指针和变量的关系。哈哈

网友:
可以啊,禁用mmu不就可以直接操作了吗

网友:
其实我是在看TI OMAP3530这款芯片的时候才有的这个疑问,它里面的64X+DSP核是通过MMU与片上RAM、外扩的RAM还有外设相连,如果禁用MMU应该无法访问这些地址,但如果通过MMU似乎DSP核要访问这些外设寄存器的地址就不是固定的了,难道这MMU只起到一个译码的作用,把DSP核的地址空间映射到ARM核的地址空间?

网友:
3530中的IVA2那部分, DSP部分的MMU仅仅只是针对DSP部分的! 只涉及到DSP编程.

网友:
IVA2中的那个MMU是供DSP使用的,但初始化工作是由ARM来完成,可能DSP要想访问外设的寄存器,还要根据MMU的配置情况来计算对应的虚拟地址吧.......OMAP中的DSP应该能够对外设进行配置与操作吧??刚接触这OMAP,总感觉挺乱....

网友:
应该是MPU这边设置寄存器来控制和设置DSP吧. 比如说, 设置用来与MPU这边共享的RAM段地址等..

详细的我也不清楚, 也没代码, 都只是文档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