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真心请教PB下载wince镜像问题

楼主(2009-03-14):
真心请教PB下载wince镜像问题
PB4.2下载wince系统镜像时,DNW设置应该没问题,采用网口下载,配置Target->configure remote connection时总是找不到可用网口器件,试了好多次了都不行,请专家点拨,在下菜鸟
问题
wince

网友A:
DNW好像只有串口和USB口吧.
也可通过网口, 从PB 直接下载映像文件.

网友B:
DNW是用来是用来设置IP的

网友C:
顶起,耐心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D:
DNW控制,用US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