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 vista x64 下 安装过 passthru 驱动的,来指点下

楼主:
我使用微软提供的 WDK 6000 bindview 程序(超级用户权限, X64的版本)在 vista x64 下安装 passthru 驱动

发现,只有使用 pncClassSetup->SelectAndInstall 方法才能反复安装成功, pncClassSetup->Install 只能在没安装过 自己驱动的机器上安装一次,卸载后,就再也无法安装上了。

可是 对于一个自动安装程序来说,必须是用 install 方法的

WDK 6000 和 WDK 7000 的 BINDVIEW 我都试验过了,效果都一样

我拿来安装的 BINDVIEW 在 XP ,VISTA  下,使用  pncClassSetup->Install  方法,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在 VISTA X64 不行

我实在没办法了,请高人来指点下吧。

网友:
具体我说不准。
不过passthrough这种NDIS5 IM驱动在Vista上是兼容方式运行的,可能会有些问题
Vista上应该用NDIS6 LWF(Light weight filter),WDK里有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说不准。
不过passthrough这种NDIS5 IM驱动在Vista上是兼容方式运行的,可能会有些问题
Vista上应该用NDIS6 LWF(Light weight filter),WDK里有例子

同意  NDIS 在VISTA 系统中的版本已经升级到6.0了  对以前的版本的支持可能会有变化
VISTA中最好使用MS最新推荐的filter技术  方便快捷 在WDK中就有

网友:
还好吧,我的 passthru 跑 VISTA WIN7 都OK的

我是用 WDK 6000 编译的 PASSTHRU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用passthru驱动的设备在Vista+里,Wake on Lan功能会被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