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线程问题。

楼主:
我定义了一个线程处理函数:
public:
    DWORD ThreadProc(LPVOID lpParameter);
这样定义生成的时候报错
error C3867: 'CThreadtestDlg::ThreadProc': function call missing argument list; use '&CThreadtestDlg::ThreadProc' to create a pointer to member
但是我定义为static函数类型时就没有问题;
public:
static     DWORD ThreadProc(LPVOID lpParameter);

其他地方没有改,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这问题是关于单片机的么?换个地方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问题是关于单片机的么?换个地方问吧

wince编程的多线程啊。怎么会是单片机的。!!!!!

网友:
将成员函数声明为静态函数  在调用类静态成员函数(线程函数)时将this指针作为参数传入,并在该线程函数中用强制类型转换将this转换成指向该类的指针,通过该指针访问非静态成员。

class CWorkThread
{
public:
    BOOL Create();
    UINT Work();
    static UINT ThreadProc(LPVOID lpVoid);
};

BOOL CWorkThread::Create()
{
    AfxBeginThread(ThreadProc, this);
    return TRUE;
}

UINT CWorkThread::ThreadProc(LPVOID lpVoid)
{
    CWorkThread *pThis = (CWorkThread *)lpVoid;
    return pThis->Work();
}

网友:
是线程函数必须用static,还是因为这里没有使用static却使用了this指针,导致错误。

能不能不适用static声明,也可以用线程函数的方法。

网友:
用static   就要用this指针

你是使用了this 却没有使用static

网友:
  单片机也可以使用多线程的么?楼主移植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哎,原来发错地方了,晕了。我还以为发到wince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