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中,添加库时遇到的问题“Could not find synplify.attributes.”

楼主:
我在modelsim中添加altera_mf 库,可提示需要Synplify库,于是我到Synplify中找到synplify.vhd文件编译,最后再次编译Altera_mf库提示:Could not find synplify.attributes.
那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的synplify的代码编译到对应的库中了吗?
我假设你编译到work中了

网友:
您指的是编译到哪个库里啊,编译到和altera_mf到同一个库下么,我新建了一个altera_mf,又同时新建了一个synplify的库。
引用 网友A:
你的synplify的代码编译到对应的库中了吗?
我假设你编译到work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