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下应用程序开机自动重起加载自己的驱动程序

楼主:
我现在用MFC做了一个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调用自己写的驱动,我现在想开机应用程序就自动加载驱动程序,可是在WIN7环境下总是失败,越不过UAC 权限,高手知道在WIN7环境下怎么开机自动运行应用程序并调用自己的驱动程序吗?高手给指点一二 ,提个思路也可以.就类似杀毒软件开机自动运行,ATI显卡开机自动运行的应用程序一样!

网友A:
把应用程序做成服务程序,或者另做一个服务组件,调用该组件来加载驱动。

网友:
在当前用户环境下,即不是管理员用户的环境下能做吗?

网友:
可以[del][/d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应用程序做成服务程序,或者另做一个服务组件,调用该组件来加载驱动。

前辈,我做了个服务程序加载自己的驱动,并且把服务程序的启动项写到注册表中,在WIN7环境下,当在管理员的用户下开机就能加载驱动成功,但是在当前用户模式下,不论把启动项放到那个CURRENT_USER 下 还是放到local machine 下,开机加载驱动都失败,前辈说能在当前用户下能自动加载成功,能否指点下?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还是写的服务程序有问题?期待前辈的答复,谢谢!!!

网友A:
你做的不是服务程序,而是启动自动加载的应用程序。
服务程序是由服务管理器来加载的,通常用OpenSCManager、CreateService函数来安装,服务程序入口需要调用StartServiceCtrlDispatcher给出服务名称及对应的主函数,由服务管理器调用主函数,在主函数中调用RegisterServiceCtrlHandlerEx注册handle函数,在handle函数中处理各种事件并设置服务状态。具体做法可以参考MSDN中相关内容,也可以在网上搜索。

网友:
学习了,前面有同事就是这个思路在win7下绕过了U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不是服务程序,而是启动自动加载的应用程序。
服务程序是由服务管理器来加载的,通常用OpenSCManager、CreateService函数来安装,服务程序入口需要调用StartServiceCtrlDispatcher给出服务名称及对应的主函数,由服务管理器调用主函数,在主函数中调用RegisterServiceCtrlHandlerEx注册handle函数,在handle函数中处理各种……

谢了前辈,我知道什么问题了,我问题出在dwStartType这个参数上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