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摄像头问题

楼主:
           temp = (s2440CAM->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switch (temp)
                {
                case 0:   //10
                        buffer_rgb = (U8 *)s2440CAM->CIPRCLRSA1;//RGB 1st frame start address for preview DMA
                        break;
                case 1:  //11
                        buffer_rgb = (U8 *)s2440CAM->CIPRCLRSA2;//RGB 2st frame start address for preview DMA
                        break;
                case 2:  //00
                        buffer_rgb = (U8 *)s2440CAM->CIPRCLRSA3;//RGB 3st frame start address for preview DMA
                        break;
                case 3:  //01
                        buffer_rgb = (U8 *)s2440CAM->CIPRCLRSA4;//RGB 4st frame start address for preview DMA
                        break;
                default :
                        buffer_rgb = (U8 *)s2440CAM->CIPRCLRSA1;//RGB 1st frame start address for preview DMA
                        break;

CIPRCLRSA1 CIPRCLRSA2  CIPRCLRSA3 CIPRCLRSA4 到底有啥关系呢,整的我有点晕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没关系,取不同的帧罢了

网友A:
可以随便设置吗?那CIPRCLRSA1 CIPRCLRSA2  CIPRCLRSA3 CIPRCLRSA4 到底有啥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随便设置吗?那CIPRCLRSA1 CIPRCLRSA2? CIPRCLRSA3 CIPRCLRSA4 到底有啥关系呢?

他相当于连续运转的存储器的,一帧一帧的,

如果只用一帧,那2440 会丢失数据的了

网友A:
我也发现发是 连续用的,比如我用的是320*240的   CIPRCLRSA1 里面存放地址的地址+320*240*2=CIPRCLRSA12   依次类推  四个轮询取数据,这就是2440规定的了,是吧

那这个问题呢?
temp = (s2440CAM->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发是 连续用的,比如我用的是320*240的? CIPRCLRSA1 里面存放地址的地址+320*240*2=CIPRCLRSA12? 依次类推? 四个轮询取数据,这就是2440规定的了,是吧

那这个问题呢?
temp = (s2440CAM->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貌似我的和你的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