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写下,急!有能提供1mA电流的芯片吗?精度在1%(10uA)即可!!

楼主:
我要给测量低温的电阻提供1mA的电流,然后测量其电压确定当前温度电流大于1mA太多的话,
测量低温的电阻会发热,电阻特性就变了,测不准低温,所以最好有能准确提供1mA电流的芯片

网友:
楼主是想测NTC等热感电阻来检测温度吗?
其实没必要用横流源了。
直接串一个高精度的电阻,然后接上稳压电源就好了。比如说3V,然后接一个1K-1%电阻。

计算电阻公式:
温度变化前:  R0×3/(R0+1) =VADC0
变化后: R1*3/(R1+1)=VADC1
VADC0和VADC1是测量值,这样可以分别计算R0和R1的值。

只要保障电源稳定即可

网友:
楼上的方法 也不错。

但是这种设计先天 就有缺陷,首先电阻的精度很难保证,一般的电阻精度为5%,稍微好点,都是1%的精度,
这样你的产品 一致性 没法保证;
需要增加补偿和校准。

另外对于你这么微小的变化,采用运放和ADC采集,最后还是很多误差,一点误差会被运放放大多少倍?

目前测温都是用集成IC,非常的DS18B20的精度也只能保证0.5℃。

如果是做产品,建议采用专用IC,如果仅仅是设计,采用楼上的办法也可以,

网友:
可以换用大些的测温电阻,例如100k,电阻的发热影响会小!另外测温前加电,测温后撤电,也会减少温度影响,不要单纯在电流上想解决办法!

网友:
不计成本可以用DAC实现,恒压驱动恒流源即可。

网友A:
实际使用PTC,NTC或RTD来测温,都使用电桥来实现。设置电桥参数可以达到热电阻的电流小于1mA。电阻取1%的就OK了。

网友:
用热敏电阻来测量温度,本身精度就不会很高。而且用这种ADC进行采集的,也不需要进行放大。误差应该在2度以上了。

如果要做到高精度的,可以用红外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PTC,NTC或RTD来测温,都使用电桥来实现。设置电桥参数可以达到热电阻的电流小于1mA。电阻取1%的就OK了。

我是要测-269~-200这段的温度,现在享用铂电阻或铑铁的温度探头,电流大于1mA电阻会发热,特性就变了!!
至于电桥,这位高手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
如果是用pt电阻测温的话,电流源要求不那么高,用普通的358或324作个恒流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