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里如何设置铜箔距离普通走线和过孔的间距

楼主(2009-09-08):
protel99里如何设置铜箔距离普通走线和过孔的间距
在Polygon plane对话框里只有去除死铜区等选项,没有找到间距的选项,请问如何设置。
对话框
如何

网友A:
在布线规则里设置
Polygon plane与线之间的最小间距,就是线与线之间的最小间距,铺铜的时候,可以临时改变这个值(例如增大间距值),在进行规则检查的时候再改回来即可

网友B(2009-12-09):
学习学习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