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级终端连接一个嵌入式设备,怎样同时启动该设备中的 ...

楼主(2009-02-06):
用超级终端连接一个嵌入式设备,怎样同时启动该设备中的多个程序?
用超级终端连接一个嵌入式设备,可在超级终端的环境内通过命令行启动程序,但我需要同时执行该设备内的两个不同程序,应如何操作?谢谢!
设备
程序
如何

网友A:
用start命令。比如start explorer.exe

网友B:
没有start命令,我的嵌入式设备的系统是linux。

网友C:
linux中运行程序不是有个参数吗,可以设置为后台运行的那种。

网友D:
linux本来就是多任务运行的,分别运行就是了,只要程序没有到退出条件,就会一直运行的。

网友E:
但是在超级终端中,是通过命令行启动程序的,启动程序A后,命令行即变为A的执行信息,退出A后才回到命令行,此时才可执行其他程序。

网友F:
昏倒,linux你上这儿来问?linux系统应该是在命令后面加&

网友G:
这里是w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