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根据什么可以区分开U盘和移动硬盘呢?

楼主(2010-05-25):
请教各位大哥,根据什么可以区分开U盘和移动硬盘呢?
问题大概如题,是否可以根据 哪些标志位 或者 结构 来区分U盘和移动硬盘呢?谢谢赐教哦!
移动硬盘
大哥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移动硬盘一般都是多分区的,而U盘是单分区的。所以,区别它们可以在
主引导区 MBR(master boot record) 下的主分区表,激活的主分区表和非激活的,是有一个数据来标识的。

网友B:
楼上大哥,你说指的是Boot Indicate这个标志位吧? 但是移动硬盘也可以只分一个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你的方法也就不能区分出来了!

网友C:
呵呵,对,但是,我没有用过单分区的移动硬盘,所以我刚才说那话是有前提的。不过我看很多支持U盘的东西都支持移动硬盘,在软件上,它们貌似真没什么区别,就是需求的驱动电流不一样而已。

网友D:
首先,接入的磁盘在PC端显示的形式有两种:1,本地磁盘;2,可移动磁盘。
通常移动硬盘会显示成本地磁盘,U盘会显示成可移动磁盘。在我的电脑界面上按类型显示的时候会有所区分。
而这个本地磁盘和可移动磁盘在USB MASS SOTRAGE枚举的时候是由device端告诉PC的,也就是说移动硬盘和U盘会告诉PC是哪种设备,具体你可以看下USB MASS STORAGE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