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这样的arm板可以装arm linux系统吗??

楼主(2009-12-18):
这样的arm板可以装arm linux系统吗??
板子制的外设不多
只有arm926 cpu (pinpad),一64M nandflash,一个128K的CMOS STATIC RAM
,lcd,key,
就这么简单 没有其他ram
其实就是个pinpad,但是想装一个arm linux系统的话 可行吗??
不行的话 咋样来控制这个板子呢?
ARM
linux
外设
linux

网友A:
RAM很小........可能要去掉很多东西才行....

网友B:
装个更小的kernel,甚至不用任何kernel,就不在乎RAM有多少了.

网友C:
RAM太小了 就算裁剪也不确定是否可以使用 要外扩RAM的

网友D:
我总觉得CMOS STATIC RAM
不是用来充当ram的,这东西又贵容量又小
而且还配置那大一块nand flash (相对来说)

网友E:
没有这样用的, 应该外接 SDRAM.

网友F:
加点内存再上Linux吧,要不就考虑裸奔
——貌似裸奔也面临内存不足的困境呢

网友G:
这个,基本上……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