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发送文件问题?

楼主(2010-04-07):
求助!串口发送文件问题?
我在写bootloader,在串口这遇到点麻烦,各位大牛给点意见
我将bootloader分为两个阶段,现在第一阶段差不多完成了,就差实现从串口烧录第二阶段到flash的功能
思路是这样的,在kermit下send boot_sencond.bin,我想问下,在发送完后,boot_sencond.bin跑到哪里去了
好像flash和SDRAM都没有??
FLASH

网友A:
发送完之后数据保存在内存区域里,你发送的时候应该是指定了偏移地址了,那个地址即是内存地址。
发送完毕后用烧录命令,把指定内存区域的数据烧写到flash的指定地址空间里。

网友B:
rzshen你好,我的程序里确实指定了地址,比如0x000000(其它的我也试了),但我在读取内存的数据时,都为ffff或者一些乱七八糟的数据,我也查看了我发送数据的二进制形式,但跟内存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是发到内存中的,可能你的地址没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