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dma模块打电话是如何判断对方是否已经接起?

楼主:
我用at命令
AT+CDV[tel]

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对方是否接起了电话。请问如何判断呢? 谢谢!

我以前用过gprs好像有ok,no answer这样的信息返回过来的?好像cdma没有啊(或者我还没发现)

网友:
CMDA模块,拨号后对方应答,没有返回的

8年以前做CMDA产品时,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过了这么久,CMDA模块有没有改进!

网友:
其实判断这个也是很简单的,找一个较新的CMDA手机

拨号,看看是不是一开始拨号就开始计时?

网友:
技术问题,一同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返回,只有等待对方响铃结束,人工判断。
结束时有$HCEND:提示。不过模块不同,可能不一样。

网友:
难道真的是电信的技术协议问题?

网友:
cdma网络在建设的时候就没有把对方的接听信号发送到终端一方,如果被呼叫方是普通的回铃音可以通过回铃音判断是否接听了,如果碰到彩铃就不好判断,只能人为判断了

网友:
这个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是模块的问题,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CDMA模块,本身是否支持.

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需要当地网络支持,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CDMA网络中的一个什么东西,具体的记不大清楚了。.
有些地方可以,有些地方不行.

网友:
我用的是华为的EM200,模块好像没有支持,
当地电信网络支不支持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是对方接电话后终端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丫的还有这回事,有意思.

网友:
呵呵,这个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的,以前有个家伙要做一个CDMA的记费系统,就是要从对方接通电话后开始记时的,结果搞了大半年,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关键还是当地网络不支持,而且不支持的是大多数..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答,现在问题已经清楚了,是电信网络的问题,模块本身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
这个CDMA协议为何做成这样呢?电信如何计费呢?根据信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