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编程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操作系统是WinXP
怎样才能实现两个自己编写的应用程序同时向一个串口写数据?
途中不允许关闭串口

网友:
这样可不可以,两个程序同时向一个缓冲区里写数据,再用一个单独的串口通信程序来把缓冲区里的数据发出去。

网友:
好像可以
有没有更好更有把握的方法

网友:
思路:
1、进程1将要通过串口发出的数据存入数据库(该数据库是进程1和进程2共用的)
2、进程2将要通过串口发出的数据存入数据库
3、创建进程3,通过进程3将数据库中的参数写入串口发出去。

网友:
或者这样:
1、进程1控制串口,在进程1中创建一个待发命令缓冲区,用于存储待发向串口的命令。
2、进程2将自己要写入串口的命令通过PostMessage或SendMessage函数发送给进程1,存入命令缓冲区。
3、进程1中添加一个读取命令缓冲区的过程,将命令逐条通过串口送出。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进程间通信。
要注意保证帧的完整性!

网友A:
好象不行吧,一个程序打开串口之后,如果没有关闭,另一个程序是不能打开串口,串口是独占式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行吧,一个程序打开串口之后,如果没有关闭,另一个程序是不能打开串口,串口是独占式设备。

只需要一个进程打开串口就是了,另一个进程把消息传给它,由它通过串口写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