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89C51 设计16×16点阵

楼主(2009-06-04):
stc 89C51 设计16×16点阵
本人想自己用STC 89C51单片机做一个16×16的点阵模块。
有哪些方案可以实现这个电路,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请各位高手提供一些建议或设计资料,有详细过程的更好!!!
感激不尽啊!!!!
点阵
资料

网友A:
用以个IO口高四位和低四位分别表示行列,然后扫描输出就好了。

网友B: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还想要什么……

网友D:
51机做点阵显示,电路很简单,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说明你学单片机还没有入门,
那么就应该学点基础的东西,
如果你是想做产品,就不应该什么事都自己做,要学会当"老板".

网友E:
我最近也刚做了一个16*16的点阵屏,做它太费时间了.呵呵
我是用89C51+74HC154做的
交替显示没问题,但流动显示有的汉字缺笔画,呵呵头大.

网友F:
在网上找了几个图,基本原理已经知道了。还想在问一下,如果想用PROTEUS做仿真的话,把四个8*8的点阵组合成一个16*16的点阵该怎么接线,因为实际的点阵上下各八个引脚并不是按行列的顺序依次排列的,不知道在proters里面,点阵的引脚是不是按顺序排列的,也就是说上面八个是行的,下面八个是列的,并且都是从第一行(列)到第八行(列)依次排列?

网友:
把四个8*8的点阵组合成一个16*16的点阵,不是很难,网上有相关的贴。

网友G:
Proteus的逻辑图上有 引脚名的看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