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视频播放问题,驱动和应用。。

楼主:
平台是WINCE5, 2440,驱动层是通过Camera接口把视频数据转换为16位的RGB数据,在应用程序中,我只想把数据读出来,然后做个简单的界面来显示和控制。

现在问题一是:采集的数据和数据显示同步的问题,譬如说我的数据传输是,辨率是720*480,每秒25帧16位RGB的数据,现在在应用层,我想显示这个每秒25帧,该如何处理和控制,用定时器吗?没做过,不清楚,谁做过的有什么好的意见啊???

问题二:在应用层显示数据,如何读取数据并显示了,通过DeviceIoControl发送命令,把地层驱动数据采集过来,然后在应用层如何处理显示比较好呢?直接丢到显示缓冲区地址的话,肯定不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把背景图片或者按钮都给冲掉了。用什么其他好的方法没有?

问题三:实现全屏播放后,单击屏幕暂停视频播放,这个时候想要重新渐现按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重绘按钮吗,网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DEMO,播放的时候渐隐按钮,类似MIDIAPLAY??

网友:
1。中断自己触发,你不要管
2。把RGB数据放到LCD BUFFER就可以显示
3。按钮置顶

网友A:
渐现按钮?在CE下,LZ还是放弃这个东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渐现按钮?在CE下,LZ还是放弃这个东东吧。

我估计也比较难搞,先搞个隐藏显示,效果不好,所以想看看网友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通过透明度来控制吧

网友:
现在对CE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可是CE的那些函数,接口都处于一个落后状态

网友:
按钮都要自己重绘,CE好多API不支持

网友:
1,可以用中断,每一帧采集完都会触发中断的
2,可以画到窗体上吧,得到数据转成图片再画出来

网友:
楼主做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阿

网友:
问题一  好像CAMERA 都有帧中断吧~

问题二  直接丢好了,至少快,把原来的保存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问题三  用自己的GUI;

网友:
还是自己漫漫搞,漫漫体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