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RAM存储问题

楼主:
俺最近开发的产品上用了两片SDRAM,单芯片的容量为512Mbit,4个bank,每个bank容量是8192*512*32bit(也就是13根row,9根colum,每个单元32bit宽),而I/O(数据线)是16根,连接CPU(32bit指令)时第一个SDRAM的数据线(16跟)接CPU数据线的D[0~15],另外一个SDRAM的数据线接CPU的D[16~31],那么
1,当进行如下存储时0x12345678是存在一个芯片里呢,还是前两个存在第一个,而后两个存在第二个里?
*(unsigned char *)0x80000000=0x12;//第0个字节
*(unsigned char *)0x80000001=0x34;//第1个字节
*(unsigned char *)0x80000002=0x56;//第2个字节
*(unsigned char *)0x80000000=0x78; //第3个字节
2,当进行如下存储时
*(unsigned int*)0x80000000=0x12345678是低半字存在第一个芯片里,高半字存在第二个芯片吗?

网友:
看这个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13/10/50f4e03a-6203-4af9-9fd9-ebc82101eb33.html

网友:
这样的接法,低16位就在第一个片子里,高16位就在第二个片子里。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按字存储,应该是这样的,低字节存在第一个片子上的.

网友:
具体怎么回事要看芯片的控制器,才行,不能随便接的。

网友:
看一下 big  edian  & little edian

网友:
发表于:2009-02-15 18:15:323楼 得分:0
按字存储,应该是这样的,低字节存在第一个片子上的.
//那请问这位兄台,如果是字节存储的话,是如何存储的?

网友:
按字节的话,要看BIG端还是LITTLE端,决定高字节在先还是低字节在先。你用的cpu有说明的。

网友:
给个参考 什么是小端格式和大端格式
另外给个函数

//用函数判断系统是Big Endian还是Little Endian
bool IsBig_Endian()
//如果字节序为big-endian,返回true;
//反之为   little-endian,返回false
{
    unsigned short test = 0x1122;
    if(*( (unsigned char*) &test ) == 0x11)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IsBig_Endian()

网友:
我们是小端。

小端就是低位数据存在低位地址,高位数据存在高位地址,大端正好相反。

网友:
如果是Little Endian的话,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论坛关于硬件开发的太少,估计高手也不多......

网友:
  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
  1)SDRAM 的地址线跟CPU的地址线是怎么连的?
  2) check cpu 是little endian 还是 bigendian

网友:
这是两片16bit组成32位使用,共用地址线.地址:00,01在第1片.10,11在第2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