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类驱动 自定义图像数据格式

楼主(2009-07-07):
流类驱动 自定义图像数据格式
我使用的视频设备能采集颜色深度是10位的数据(RGB每一个通道都是10位),
dshow的媒体类型RGB24或者RGB32每种颜色都只有8位深度,
简单的想法如下:
我想知道流类驱动能不能自定义媒体类型(数据格式)来采集和发送数据;
实际上,原先的RGB格式是每个像素的每一种颜色用1个字节存放数据,我现在想用2个字节来存放数据;
数据
通道

网友A:
那要看操作系统了,一般32位的系统,都定义了媒体数据32位,缺位补齐的。
如果你想自定义,就要从驱动层开始,到应用层接收、传输、压缩、转换等等全部自己实现才行。

网友B:
刚开始学习,都还没做好一个可用的例子出来。
帮顶。
不过我猜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显示还是要解码成通用格式来显示。

网友C:
确实,如果数据能传上去,肯定要一个类似解码的过程用来显示,因为显示器不支持高位图像;
但是我可以同时提供获得处理数据的接口,这样肯定是有意义的

网友D:
看了楼主是高手,加个朋友吧,嘿嘿。
以后有啥问题好问你^_^

网友E:
楼主可以加个qq,指点指点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