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alog Items"前勾选时的蓝色实心框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wince6中的"Catalog Items View"窗口,在"Catalog Items"前勾选时的蓝色实心框代表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蓝色小勾代表了选中了这个Item,蓝色实心框表示这个是因为其他的Item需要这个的支持,才被动被选中的.希望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网友:
引用楼主 lijinyan3000 的回复:
wince6中的"Catalog Items View"窗口,在"Catalog Items"前勾选时的蓝色实心框代表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蓝色小勾代表了选中了这个Item,蓝色实心框表示这个是因为其他的Item需要这个的支持,才被动被选中的.希望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蓝色小勾是你主动选中的,蓝色实心框就是被动选中的,说明有别的组件依赖于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lijinyan3000 的回复:
wince6中的"Catalog Items View"窗口,在"Catalog Items"前勾选时的蓝色实心框代表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蓝色小勾代表了选中了这个Item,蓝色实心框表示这个是因为其他的Item需要这个的支持,才被动被选中的.希望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蓝色小勾是你主动选中的,蓝色实心框就是被动选……

学习啦,MARK.

网友:
引用楼主 lijinyan3000 的回复:
wince6中的"Catalog Items View"窗口,在"Catalog Items"前勾选时的蓝色实心框代表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蓝色小勾代表了选中了这个Item,蓝色实心框表示这个是因为其他的Item需要这个的支持,才被动被选中的.希望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蓝色实心框是你所选组件的依赖项,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右击 选择Show Dependencies,可以查看 依赖和被依赖 组件。

网友:
表示选了这个组件呗,呵呵。

网友B:
.....可是我看的怎麼感覺是綠色框.........是我眼花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看的怎麼感覺是綠色框.........是我眼花嗎?

确实是绿色的,打错字了,多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