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irectshow显示jpg的问题

楼主:
   根据DirectX的例子写了一个用directshow播放视频的例子,下载到WinCE下,发现可以播放avi,mepg等格式,
却不支持jpeg图片格式.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缺少什么库文件?还是filter没有写好,缺少什么函数调用之类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没有相应的解码器

网友: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比较急啊,在线等!

网友: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建议看看文档

网友:
杀鸡不需要牛刀,找一个JPEG解码代码就可以直接读入了。

网友:
为什么在windows下可以renderfile成功,怎么到了wince下就没有反应呢?wince下要安装什么吗?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帮忙吧!

网友:
用IImage 接口
HBITMAP CImageLoader::loadImageFile( CString &strFileName)
{
IImagingFactory *pImgFactory =NULL;
    IImage *pImage =NULL;
    CoInitializeEx(NULL,COINIT_MULTITHREADED);
HBITMAP hResult =0;
    if   (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gFactory)))
{
     ImageInfo imageInfo;
        if(SUCCEEDED(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strFileName,&pImage))
     && SUCCEEDED(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
   CWindowDC dc(0);
   CDC dcBitmap;
   dcBitmap.CreateCompatibleDC(&dc);
   hResult =CreateCompatibleBitmap(dc.GetSafeHdc(),imageInfo.Width,imageInfo.Height);
   if(hResult){
    HGDIOBJ   hOldBitmap   =   dcBitmap.SelectObject(hResult);
                pImage->Draw(dcBitmap.GetSafeHdc(),CRect(0,0,imageInfo.Width,imageInfo.Height),NULL);
    dcBitmap.SelectObject(hOldBitmap);

   }
   pImage->Release();
        }

        pImgFactory->Release();
CoUninitialize();
  return hResult;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Image 接口
HBITMAP CImageLoader::loadImageFile( CString &strFileName)
{
  IImagingFactory *pImgFactory =NULL;
? ? IImage *pImage =NULL;
? ? CoInitializeEx(NULL,COINIT_MULTITHREADED);
  HBITMAP hResult =0;?
? ? if?  (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 ? ? ? ? ? ? ? ? ? ? ? ? ? ? ? ? ?  NULL,
? ? ? ? ? ? ? ? ? ? ? ? ? ? ? ? ? ?  CLSCTX_INPROC_SERVER,
? ?…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