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和波特率的转换公式什么?

楼主:
各位专家,我问一下很简单的问题,不过这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呵呵呵呵呵!11.0592KHZ和9600波特率怎么换算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11.0592KHz是不是搞错了啊,应该是11.0592MHz。
UART 波特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波特率 = F / [16 X (256 – UARTBAUD ) ]

F为11.0592MHz  UARTBAUD为波特率分频器
只要设置UARTBAUD的值就可以根据系统时钟得到想要的波特率。
UARTBAUD=256 - F SYS / ( 16 X Baud Rate )

要获得9600的波特率,UARTBAUD值为0xB8

网友:
11.0592MHz是时钟,9600表示为流的频率,而每位要16个时钟(串口在7,8,9处检测信号电平),这样11.0592MHz/16为波特率产生器的输入频率(691.2K)必须进行72倍分频(256-184),最后691200/72=9600.

网友:
看看MCU 的基础教程撒

工作方式不同, 溢出预制数也不一样地

网友A:
去down个软件,算它干啥,麻烦!
另外,Keil模拟时,也是可以看到具体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down个软件,算它干啥,麻烦!
另外,Keil模拟时,也是可以看到具体多少的!

keil 软件模拟realtime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mode0 fosc/12
mode1 K*fosc/(32*12*(256-TH1))
mode2 K*fosc/64
mode3 K*fosc/(32*12*(256-TH1))
K表示PCON中是否波特率加倍,fosc为晶振频率

网友:
和CPU有关,没固定的

网友:
要想完全了解明白,必须看书籍,建议看_新编MCS-51单片机应用设计,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