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Handle()释放句柄出错!

楼主:
我最近在调试摄像头,在测试程序里面调用摄像头:

// Open an instance of camera driver
hCamDrv = CreateFile( CAMERA_INTERFAC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0);

拍照,录像等操作都正常。

最后,

CleanUp:

RETAILMSG(1,(L"IOCTL_CAM_RSC_RELEASE\n"));
//Sleep(20000);

// Release access to Camera
if ( !DeviceIoControl(hCamDrv, IOCTL_CAM_RSC_RELEASE, NULL, 0,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CAMTEST:ERROR] IOCTL_CAM_RSC_REQUEST Failed\n"));
}

RETAILMSG(1,(L"CloseHandle(hCamDrv)\n"));
//Sleep(20000);

CloseHandle(hCamDrv);

RETAILMSG(1,(L"Return...\n"));

发现CloseHandle(hCamDrv)这里就崩溃了。
如果把这里注释掉,程序可以正常结束。

崩溃信息:

IOCTL_CAM_RSC_RELEASE
CloseHandle(hCamDrv)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633000e(pth=849be390), Proc-Id=0632000e(pprc=849be270) 'cameraif_test.exe', VM-active=0632000e(pprc=849be270) 'cameraif_test.exe'
PC=80118df0(kernel.dll+0x00007df0) RA=80118eec(kernel.dll+0x00007eec) SP=d724fc80, BVA=0002ff08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633000e(pth=849be390), Proc-Id=0632000e(pprc=849be270) 'cameraif_test.exe', VM-active=0632000e(pprc=849be270) 'cameraif_test.exe'
PC=8011819c(kernel.dll+0x0000719c) RA=00000001(???+0x00000001) SP=d724f870, BVA=0002fefc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633000e(pth=849be390), Proc-Id=0632000e(pprc=849be270) 'cameraif_test.exe', VM-active=0632000e(pprc=849be270) 'cameraif_test.exe'
PC=801189c0(kernel.dll+0x000079c0) RA=fffff000(???+0xfffff000) SP=d724f890, BVA=0002fefc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1) Thread-Id=0633000e(pth=849be390) PC=801189c0 BVA=00000000
R0=d724f804  R1=d724f750  R2=c0082810  R3=d724f8c8
R4=00000001  R5=d724f8c8  R6=c00828c0  R7=00000008
R8=00000001  R9=80118ba4 R10=d724f734 R11=c0082c14
R12=80118df0  SP=d724f890  Lr=051fc000 Psr=6000001f

.....
下面不停打印: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0570002(pth=8ffd7978), Proc-Id=00400002(pprc=82789308) 'NK.EXE', VM-active=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PC=8012cc64(kernel.dll+0x0001bc64) RA=8012cc40(kernel.dll+0x0001bc40) SP=ffffc7ac, BVA=00000004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57b0006(pth=8f3235ac), Proc-Id=00400002(pprc=82789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789308) 'NK.EXE'
PC=c0191010(gwes.dll+0x00051010) RA=c0190f88(gwes.dll+0x00050f88) SP=d5acfe5c, BVA=000000ac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57b0006(pth=8f3235ac), Proc-Id=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VM-active=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PC=000313d4(explorer.exe+0x000213d4) RA=f101fffc(???+0xf101fffc) SP=0040fe70, BVA=000313d4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57b0006(pth=8f3235ac), Proc-Id=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VM-active=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PC=40053928(coredll.dll+0x00043928) RA=80117bbc(kernel.dll+0x00006bbc) SP=0040fd2c, BVA=40053928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57b0006(pth=8f3235ac), Proc-Id=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VM-active=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PC=40053928(coredll.dll+0x00043928) RA=80117bbc(kernel.dll+0x00006bbc) SP=0040fbe8, BVA=40053928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57b0006(pth=8f3235ac), Proc-Id=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VM-active=043a000a(pprc=8efc9b68) 'explorer.exe'

各位兄弟有知道什么原因的么?

网友A:
是否有些线程在CloseHandle之后又在通过DeviceIoControl等访问hCamDrv?
看上去很像啊

网友B:
// Release access to Camera
if ( !DeviceIoControl(hCamDrv, IOCTL_CAM_RSC_RELEASE, NULL, 0,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CAMTEST:ERROR] IOCTL_CAM_RSC_REQUEST Failed\n"));
}

这个IOControl是在CloseHandle之前执行的,但是奇怪的是,在驱动内部执行这条IOControl时打印的输出信息会在CloseHandle后面打印出来。

网友C:
看看是否有内存访问越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 Release access to Camera
if ( !DeviceIoControl(hCamDrv, IOCTL_CAM_RSC_RELEASE, NULL, 0,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CAMTEST:ERROR] IOCTL_CAM_RSC_REQUEST Failed\n")……

IOCTL_CAM_RSC_RELEASE
[RAWCAM] CAM_IOControl(pOpenHead=0xd7370600, dwCode=0x00042074)
+CAM_IOControl(pOpenHead=0xD7370600, dwCode=0x42074, pBufIn=0x0, dwLenIn=0, pBufOut=0x0, dwLenOut=0, pdwActualOut=0x2FD88)

CloseHandle(hCamDrv=0xD736FE60)

[RAWCAM] +++CAM_Close(pOpenHead=0xd7370600)
  CAM_Close: ( pCAMHead->OpenCnt = 0)
  -->Ready to call HWClose
  -->Returned from HWClose
[RAWCAM] ---CAM_Close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7ba000a(pth=849c142c), Proc-Id=07b6000a(pprc=849c130c) 'cameraif_test.exe', VM-active=07b6000a(pprc=849c130c) 'cameraif_test.exe'
PC=80118df0(kernel.dll+0x00007df0) RA=80118eec(kernel.dll+0x00007eec) SP=d736fc80, BVA=0002ff08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7ba000a(pth=849c142c), Proc-Id=07b6000a(pprc=849c130c) 'cameraif_test.exe', VM-active=07b6000a(pprc=849c130c) 'cameraif_test.exe'
PC=8011819c(kernel.dll+0x0000719c) RA=00000001(???+0x00000001) SP=d736f870, BVA=0002fefc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7ba000a(pth=849c142c), Proc-Id=07b6000a(pprc=849c130c) 'cameraif_test.exe', VM-active=07b6000a(pprc=849c130c) 'cameraif_test.exe'
PC=801189c0(kernel.dll+0x000079c0) RA=fffff000(???+0xfffff000) SP=d736f890, BVA=0002fefc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1) Thread-Id=07ba000a(pth=849c142c) PC=801189c0 BVA=00000000
R0=d736f804  R1=d736f750  R2=c0082810  R3=d736f8c8
R4=00000001  R5=d736f8c8  R6=c00828c0  R7=00000008
R8=00000001  R9=80118ba4 R10=d736f734 R11=c0082c14
R12=80118df0  SP=d736f890  Lr=051fc000 Psr=6000001f

就是这种状况。
[RAWCAM] +++CAM_Close(pOpenHead=0xd7370600)
  CAM_Close: ( pCAMHead->OpenCnt = 0)
  -->Ready to call HWClose
  -->Returned from HWClose
[RAWCAM] ---CAM_Close
这些输出应该是在
[RAWCAM] CAM_IOControl(pOpenHead=0xd7370600, dwCode=0x00042074)
+CAM_IOControl(pOpenHead=0xD7370600, dwCode=0x42074, pBufIn=0x0, dwLenIn=0, pBufOut=0x0, dwLenOut=0, pdwActualOut=0x2FD88)
这里面输出的。但是却跑到CloseHandle(hCamDrv=0xD736FE60)后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否有内存访问越界

别的操作都没问题啊,只是释放这个Handle有问题。
从CloseHandle的作用来看,只是告诉系统该Handle我不在使用了,引用计数减一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些线程在CloseHandle之后又在通过DeviceIoControl等访问hCamDrv?
看上去很像啊

我觉得也是,不过想不出来会有什么问题。
IOCTL_CAM_RSC_RELEASE没有执行完毕是不会返回的吧。

网友:
CloseHandle()通过系统会调用驱动中的CAM_Close(),
所以CAM_Close()中的打印信息在CloseHandle(hCamDrv)后显示没有问题

网友:
void CusCam_DeinitializeBuffer(UINT32 uCamID)
{
    CUSCAM_MSG((_T("[CUSCAM] ++%s(uCamID=%d)\r\n"), _T(__FUNCTION__), uCamID));

    if(oCtxCamera[uCamID].pCodecVirtAddr != NULL)
    {
        MmUnmapIoSpace(oCtxCamera[uCamID].pCodecVirtAddr, CAPTURE_BUFFER_SIZE);
        oCtxCamera[uCamID].pCodecVirtAddr = NULL;
    }

        if(oCtxCamera[uCamID].pPreviewVirtAddr != NULL)
    {
        MmUnmapIoSpace(oCtxCamera[uCamID].pPreviewVirtAddr, PREVIEW_BUFFER_SIZE);
        oCtxCamera[uCamID].pPreviewVirtAddr = NULL;
    }

    CUSCAM_MSG((_T("[CUSCAM] --%s()\r\n"),_T(__FUNCTION__)));
}

问题出现在这里,CUSCAM_MSG((_T("[CUSCAM] --%s()\r\n"),_T(__FUNCTION__)));
没打印出来就挂了,看样子是内存释放后有线程试图使用产生的???

网友A:
你不释放这些内存看看还会不会有错了

网友C:
释放有问题,可能是因为中间的操作导致Handle值被修改或覆盖

网友:
返回Handle是底层驱动的数据结构的地址。建议跟踪下以这个Handle为地址的内存空间,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释放有问题,可能是因为中间的操作导致Handle值被修改或覆盖

查看过了,Handle的值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释放这些内存看看还会不会有错了

if(oCtxCamera[uCamID].pCodecVirtAddr != NULL)
{
    MmUnmapIoSpace(oCtxCamera[uCamID].pCodecVirtAddr, CAPTURE_BUFFER_SIZE);
    oCtxCamera[uCamID].pCodecVirtAddr = NULL;
}

释放Codec的内存就出错,释放Preview的没关系。
因为我的测试程序没有打开Preview,只使用了Codec内存。看来问题还是在这里。
有线程还在使用这块内存。我再查查

网友:
IST Thread都已经停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