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Linux驱动与嵌入式Linux驱动的区别

楼主:
我们通常所说的Linux设备驱动和和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有神什么区别,同等情况下哪种更有钱途些

网友:
从字面上理解,普通Linux设备驱动就像是电脑驱动,可以通用,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根据嵌式设备编写的驱动,专用性。觉得还是嵌入式比较有前途吧。

网友:
原理上讲,原则上讲,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
就学习环境来说,嵌入式驱动可能有更详细的资料,因为嵌入式产品的外围设备有限,并且是由许许多多的开发者真刀真枪做过的,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经验分享。而PC上的linux驱动,一是因为范围广设备种类多,二是它是由专门的组织维护的,因此一般的书籍对此不会做过多的分析。
钱途的事,这两者可以算同一工种;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如果是从事PC的工作,那linux一般在系统管理,网络等方面做应用,而且是用现成的linux系统,驱动改动需求不大。嵌入式由于其专用性,一般都要重写驱动,机会相对多一些。

网友:
嵌入式针对性强一些,普通的比较通用

网友:
没有区别,只是需要重新的编译。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两种是一样的,甚至代码都可以一样,差别仅在于 编译器不同。
举个例子,你开发出来再 x86的pc机上用的linux驱动源码,必须用x86的编译器编译(如gcc)。但如果想把这段代码移植到嵌入式板子,如arm板,则需要用嵌入式cpu的编译器,如arm-linux-gcc等。
另外,嵌入式设备上一般资源(如存储资源)没有pc上那么多,所以开发时也得注意这方面。

网友A:
PC的linux分层十分明显,写驱动不会写到控制寄存器的层次去,感觉与硬件紧贴的那一层次都写好了,你只需要通过这些接口来完成你新硬件的特定需求.而嵌入式的针对性就很强,你需要了解芯片的SPEC,寄存器的控制等等.

网友:
这要看你采用的是什么内核,如果是linux的话,驱动和内核都属于内核层,都会操作到 控制寄存器。
引用 网友A:
PC的linux分层十分明显,写驱动不会写到控制寄存器的层次去,感觉与硬件紧贴的那一层次都写好了,你只需要通过这些接口来完成你新硬件的特定需求.而嵌入式的针对性就很强,你需要了解芯片的SPEC,寄存器的控制等等.

网友B:
在我看来,Linux内核根本就没有嵌不嵌入式的区别,一视同仁。

倒是一些厂商,例如mentor vista对实时性做了些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看来,Linux内核根本就没有嵌不嵌入式的区别,一视同仁。

倒是一些厂商,例如mentor vista对实时性做了些优化。

同意。内核都一样,驱动只是内核与特定设备的沟通环境。
这点上看,个人觉得vxWorks的架构更适合嵌入式,呵呵。

网友:
本质上没有区别!!!

网友:
楼上的都说完了,jfjf

网友:
我感觉pc上的linux驱动和嵌入式驱动相差还是挺多的。并不只是从gcc换成了arm-linux-gcc的区别。另外pc硬件的架构和arm的架构也是相差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