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GPIO等寄存器的地址 常见的此类地址有什么啊

楼主:
小弟正在看嵌入式 水平非常的水
还请各位大侠不吝点化
看程序中有如下语句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ngned long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ngned long *)0x56000014)
#define GPB5_out                (1<<(5*2))
GPBCON=GPB5_out;                //GPB5引脚设置为输出
GPBDAT&=~(1<<5);                //GPB5输出低电平

问题1.定义的那个宏GPBCON对应的地址哪位高手有整理过相关的资料 就是各种寄存器的地址 每个寄存器各个位所代表的含义哪里有介绍啊
问题2.这一行#define GPB5_out (1<<(5*2))那个位移操作里面的5*2是什么东西呀

小弟特别特别水!希望大侠们指点!

网友:
我也不怎么懂,
不过第二个问题是5乘以2的意思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怎么懂,
不过第二个问题是5乘以2的意思是不

那位什么不直接用10啊?

网友:
每个寄存器所代表的含义及为什么是后面的地址,请查阅芯片的用户手册

至于用5*2而不是直接用10,应该是编程习惯问题,主要是想从代码上更好的表达意图

网友:
每个芯片的各寄存器地址及各位功能都不相同,没办法总结,具体应用到哪个芯片就看哪个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寄存器地址在那个DATASHEET里面,5*2是习惯问题,比如5*1可能是一个意思,5*3是另外一个,直接用5,15失去了意义了。

网友:
和手册对着看,千万不要看着程序瞎琢磨。嘿嘿

网友B:
引用楼主 xiaoyufu007 的回复:

问题1.定义的那个宏GPBCON对应的地址哪位高手有整理过相关的资料 就是各种寄存器的地址 每个寄存器各个位所代表的含义哪里有介绍啊
问题 2.这一行#define GPB5_out (1<<(5*2))那个位移操作里面的5*2是什么东西呀

1、寄存器对应的地址直接查芯片的DATASHEET,各个位所代表的意义都会写得非常明白。
2、5*2中5代表是GPB5,2代表是配置这个口需要2位,一目了然。
   在这里 01代表OUTPUT,00可能代表INPUT

网友C:
LS的第二点我有不同看法.
#define GPB5_out                (1<<(5*2))
GPBCON=GPB5_out;                //GPB5引脚设置为输出

其实是设置积存器GPBCON(地址:0x56000010) =  1<<(5*2)
从代码注释"//GPB5引脚设置为输出",看,GPBCON=GPB5_out;应该是配置某组GPIO的第10根因脚成输出模式.

说实话,这代码不怎么好.
应该这样
define BIT10  (1<<10)
GPBCON|=BIT10;
GPBDAT&=~(BIT10);

网友:
多看多练.....看多了写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xiaoyufu007 的回复:

问题1.定义的那个宏GPBCON对应的地址哪位高手有整理过相关的资料 就是各种寄存器的地址 每个寄存器各个位所代表的含义哪里有介绍啊
问题 2.这一行#define GPB5_out (1<<(5*2))那个位移操作里面的5*2是什么东西呀

1、寄存器对应的地址直接查芯片的DATASHEET,各个位所代表的意义都会写得非常明白。
2、……

非常感谢各位高人的耐心解释!
这个答案就是最容易理解的!
我用的s3c2440,datasheet已经找到了,都怪小弟比较水没有说清楚自己的意思,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无私帮助!

s2c2440的GPxOB中的PORTB~PORTJ中的功能选择寄存器GPxCON是每两位控制一个引脚,分别用00代表输入、01代表输出、10代表特殊功能、11保留不用。#define GPB5_out (1<<(5*2))语句中5*2中5代表是GPB5,2代表是配置这个口需要2位,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的第二点我有不同看法.
#define GPB5_out (1<<(5*2))
GPBCON=GPB5_out; //GPB5引脚设置为输出

其实是设置积存器GPBCON(地址:0x56000010) = 1<<(5*2)
从代码注释"//GPB5引脚设置为输出",看,GPBCON=GPB5_out;应该是配置某组GPIO的第10根因脚成输出模式.

说实话,这代码不怎么好.
……

因为是每两位控制一个引脚所以这代码的确是配置的第五引脚都怪我比较水没意识到芯片差异忘了声明芯片类型!谢谢你!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无私帮助,本人新手分数不多还请各位包涵。至于分数分配我想感谢每位好心人所以还望大家不要太多计较!我也是废话啦!各位大侠怎么会计较这点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