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CCommandber上那个输入法按钮

楼主:
也可以用shfullscreen之类的函数隐藏吗

网友:
可以

但是如果代码中使用SIP打开输入法,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个修改shell代码,不显示引TrayIcon
二是直接不显示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如果代码中使用SIP打开输入法,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个修改shell代码,不显示引TrayIcon
二是直接不显示桌面

那在mainframe中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