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时是不是要另开一缓存

楼主(2009-02-16):
RS232通信时是不是要另开一缓存
将单片机存储器上的数据发送到PC机中,是不是在发送前,要不要再建立缓存,再发送到SBUF中去,还是直接可以将数据传输到SBUF中去?
数据
存储器

网友:
应该不用!

网友A:
有两个都叫SBUF的缓存,一个是发送缓存一个是接受缓存,这个你不用考虑会不会出现混淆,系统会根据你是发送还是接受数据自动选择相应的SBUF缓存。

网友B:
那意思是说,如里数据保存在tbuf[tout]中,可以直接将tbuf中的移入到缓存SBUF中就行,无须其它的过程?

网友C:
你的数据不是已经保存在单片机内部的一个存储空间里了,只用直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往串口发送缓存里传输就行了

网友D:
不需要 另立 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