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打开驱动问题!!!!!!!

楼主(2009-01-05):
EVC打开驱动问题!!!!!!!
我用VS2005做了个多对话框程序,现在在程序的第一个对话框就打开IO流驱动,进入别的对话框是不是关闭重新打开,还是整个程序就打开一次IO流驱动呢???因为有个IO控制蜂鸣器,是要一直打开IO流驱动的,请高手给个方法!
程序
对话框
蜂鸣器

网友A:
这关键看你的应用场景了。如果都能满足你的应用需要,就随便选一个了。

网友B:
打开一次就可以了,把句柄在对话框之间进行共享就OK了

网友C:
句柄定义到哪儿?打开一次放到哪儿?怎么共享句柄???

网友D:
如果是同一个程序里,你可以通过全局变量来共享这个句柄的

网友E:
打开一次放到哪儿?我要再返回这个打开的对话框就会再次打开就冲突了!!!!

网友F:
打开一次,共享传递
实在不行在每个窗口打开,要用另一窗口时关闭,再重新打开,就不会出错了,笨办法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