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里面XBYTE的使用

楼主:
我看到许多的程序里面是使用XBYTE来对外部存储器进行操作的,请问一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是不是当传输数据的时候,P2口就保持不变的呢?

网友:
你是说xdata吧,我还真没听过xbyte

xdata在C51里面一般是用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加此前缀可以使编译器在编译时,将该变量的地址定在外部ram中,然后在使用该变量时,编译器会将值传递的函数自动转译成DPTR的形式来对该变量进行读写。

网友:
看‘ABSACC.H’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网友:
就是说对外部存储器的读取,高地址送P2口吧

网友:
啊,原来真有。这次丢丑了……

网友:
xbyte的使用

The XBYTE macro accesses individual bytes in the external data memory of the 8051. You may use this macro in your programs as follows:

#include     /* Include Macro Definitions */
.
.
.
rval = XBYTE [0x0002];
XBYTE [0x0002] = 57;
.
.
.This example reads and writes the contents of the byte in external data memory at address 0002h.

The range of valid index values for this macro is 0-65535.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c51/c51_xbyte.htm

        上面的是在keil的help里ctrl+c来的,以前在论坛里看到过有人问如何用c语言实现定位存储,呵呵,当时还说不可能呢!现在在查找using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XBYTE,点中看看,居然有大发现啊!

        百度结果:这个主要是在用C51的P0,P2口做外部扩展时使用,其中XBYTE [0x0002],P2口对应于地址高位,P0口对应于地址低位。一般P2口用于控制信号,P0口作为数据通道。

        如:P2.7接WR,P2.6接RD,P2.5接CS,那么就可以确定个外部RAM的一个地址,想往外部RAM的一个地址写一个字节时,地址可以定为XBYTE [0x4000],其中WR,CS为低,RD为高,那就是高位的4,当然其余的可以根据情况自己定,然后通过
XBYTE [0x4000] = 57。这赋值语句,就可以把57写到外部RAM的0x4000处了,此地址对应一个字节。

一下摘自论坛网友的问答:

问:

在一般的读写外部RAM的程序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

    XBYTE[address]=data   写数据

    data="XBYTE"[address]   读数据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用了XBYTE后,就不用顾及其时序了呢?

就是说,读写数据的时候,WR和RD怎么都不用用程序去控制了呢?

参考了很多读写外部RAM的程序,都找不到其控制WR和RD控制线的语句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嘛?

最好还能说说XBYTE具体的用法.....
答:
外部总线,

1外部总线由3组总线组成,数据 地址 控制,我们常常一般就叫他外部总线,既然是有3组不同的信号,那么他们是怎么协调工作的呢?一般情况CPU有特殊的外部数据访问指令如你这里讲51的MOVX指令(在C语言中他会编译成这个指令)在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3组线是协调工作

mov dptr,#1000h

mov a,#55h

movx @dptr,a

上面3调语句的C语言可以表示如下

#define  W_DATA  XBYTE[0x1000]

W_DATA=0X55;

在使用外部总线的时候,数据 地址和控制信号是直接按照规定的时序输出高低电平的,所以不用你管,当然你必须要满足时序工作

一下摘自网友博客文章:
如何理解#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8051 特有的内存型态

code    以 MOVC @A+DPTR 读取的程序内存
data    可以直接存取的内部数据存储器
idata    以 Mov @Rn 存取的内部数据存储器
bdata    可以位寻址(Bit Addressable)的内部存储器
xdata    以 MOVX @DPTR 存取的外部数据存储器
pdata    以 MOVX @Rn 存取的外部数据存储器

特殊资料型态

bit    一般位(bit)变量
sbit    绝对寻址的位(bit)变量
语法
sbit    my_flag    =    location;    (location 范围从 0x00 ~ 0x7F)
范例
sbit    EA =    0xAF;
或是配合 bdata 宣告的位(bit)变量
char    bdata        my_flags;
sbit    flag0 =      my_flags ^ 0;
(注意 sbit 前不可以加 static)

sfr    特殊功能缓存器(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语法
sfr    my_sfr    =    location;    (location 范围从 0x80 ~ 0xFF)
范例
sfr    P0    =    0x80;
指定绝对地址的变量
在单一模块内可以使用下面的语法宣告
[memory_space]    type    variable_name    _at_    location
范例
pdata        char    my_pdata    _at_    0x80;
如果该变量必须为多个模块所使用(Global Variable)则以
抽象指针(Abstract Pointer)的方式在标头档(Header File)定义较为方便。

#define    variable_name    *((data_type *)        location)
范例
#define    my_pdata    *((char pdata *)    0x80)
(注意 char 与 pdata 的顺序)
ABSACC.H 提供了下列方便的宏(Macro)定义。
#define C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code *) 0)
#define D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 0)
#define P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pdata *) 0)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define C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code *) 0)
#define D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data *) 0)
#define P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pdata *) 0)
#define X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 0)

隐藏的初始化程序
80C51 在电源重置后(Power On Reset)所执行的第一个程序模块并不是使用者的主程序
main(),而是一个隐藏在 KEIL-C51 标准链接库中称为 startup.a51 的程序模块。
startup.a51 的主要工作是把包含 idata、xdata、pdata 在内的内存区块清除为 0,并
且初始化递归指针。接着 startup.a51 被执行的仍然是一个隐藏在 KEIL-C51 标准链接库
中称为 init.a51 的程序模块。而 init.a51 的主要工作则是初始化具有非零初始值设定的
变量。
在完成上述的初始化程序之后,80C51 的控制权才会交给 main() 开始执行使用者的程序。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定义    XBYTE 为 指向 xdata 地址空间unsigned char 数据类型的指针,指针值为0
这样,可以直接用XBYTE[0xnnnn]或*(XBYTE+0xnnnn)访问外部RAM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发送数据的时候,P2和P0口都是同时表示地址,而到了发送数据的时候,P2口保持不变,而P0口表示数据呢??

网友:
这个主要是在进行总线处理的时候操作的命令。16位总线方式。

网友:
PBYTE好像是第八位的操作指令 xbyte是16位的操作

网友:
很多的回复很好,只是你懂了这些规范,如果我是初学告诉我还有点雾里看花,
这个问题说难是不难的,楼主只是想知道(请问一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是不是当传输数据的时候,P2口就保持不变的呢?)如果你看一下芯片说明,芯片对内存和设备操作有不同的设计,汇编指令也不同,而用C语言也必须把分开,再说各种语言只是编译,各种语言有不同的编译规则、但最终要符合各种芯片的指令,所以用C51语言写51系列时有xdata和data,这只是说明数据在哪个区域,在编译时告诉编译器、对这个单片机怎样操作这些数据,在51单片机还有说明代码在哪个区域的、在这我这样回答你、外部存储器在指令的作用下、在种管脚及地址寄存器配合下实现操作、最后我只是说明你看一下芯片说明,我回答你的只是哪里有这方面的权威的答复。

网友:
每个芯片对XBYTE的使用都不同的吗?
例如STC系列的单片机呢?是不是在发送数据的时候,P2和P0口都是同时表示地址,而到了发送数据的时候,P2口保持不变,而P0口表示数据呢??

网友:
P0口试数据地址复用 ,好好看看 51的IO 说明。

网友A:
我也知道P0口是地址和数据复用,只是我想知道当传数据的时候,P2口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
这地址要根据电路图来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知道P0口是地址和数据复用,只是我想知道当传数据的时候,P2口的状态是什么?

查找时序图可以知道,P2口的状态是不变的。就以写片外RAM为例子来说明一下时序,但是建议还是去找时序来看看。
如指令 MOVX @DPTR ,#DATA8 过程如下
1.指令需要两个机器周期,第一个机器周期S1状态读取指令代码,S6状态输出地址,利用ALE下降沿锁存
2.第二个机器周期中,WR为低电平,P0口作为输出方式,在WR上升沿把数据送出。
当然,以上的过程是单片机硬件自动完成的,你只需要写指令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其他的任何操作,另外对于RD,WR,ALE,PSEN这些线,是没有指令能够控制他们的。就如我们的思维无法控制心脏的跳动一样,单片机中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指令控制。

网友: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STC12c5a单片机,外扩flash,p0口复用为低8位地址线和8位数据位,p2为高8位地址线。

我使用XBYTE读取flash的数据,总有读错的情况发生。程序如下:
ReadData=XBYTE[BankAddres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五个 _nop_();的时候错误最少,但也有读错为BF,FF的情况。4个或者6个都错的比5个多。
不知道怎么办?请各位大侠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学习了

,汇编真好

网友:
这是在KEIL里面扩展的吧,后来不是出了很多的芯片他们不再受制于64K的寻址空间,因此会有更多的更长的地址线的扩展出来的口子去访问更高的地址的FLASH之类的空间了,楼主可以好好的看看那个CPU的用户手册了,一般都会针对编译器给出对应的扩展关键词的说明了,比如我以前用DS80C400这种就有非常多的内容针对这些进行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找时序图可以知道,P2口的状态是不变的。就以写片外RAM为例子来说明一下时序,但是建议还是去找时序来看看。
如指令 MOVX @DPTR ,#DATA8 过程如下
1.指令需要两个机器周期,第一个机器周期S1状态读取指令代码,S6状态输出地址,利用ALE下降沿锁存
2.第二个机器周期中,WR为低电平,P0口作为输出方式,在WR上升沿把数据送出。
当然,以上的过程是单片机硬件自动完成的,你只需要写指令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其他的任何操作,另外对于RD,WR,ALE,PSEN这些线,是没有指令能够控制他们的。就如我们的思维无法控制心脏的跳动一样,单片机中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指令控制。

偶 想 问问    这2个周期 完成后 。。P2 口是不是 就 不再输出地址值而是 输出 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