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ADS的Bootloader工程移植到VS2005遇到的问题

楼主:
如题:以下是在汇编2440init.s 中与ADS编译器相关的变量,在VS2005编译环境中是一定不能通过的,

请问怎么解决,请教大侠们:

    Image$$RO$$Limit

    Image$$RW$$Base

    Image$$ZI$$Base

补充:上面几个变量设置原理偶是明白的,而就是不知道在VS2005中怎么设置好?谢谢!

网友:
VS2005似乎是没这些概念的,不管是CE5.0还是CE6.0的BSP中都没有这样的变量使用。建议楼主避开这些变量的使用,从其它渠道达成目的。

网友:
谢谢Veabol的回复,不过此位牛人的博客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9/27/1299901.html中看到,可以用vs2005编译NBoot,即也可以编译其中的2440init.s汇编文件啊,如果实在不可以的话,这些变量的是否可以赋予一个确定值呢?

网友:
一般好像 很少有用VS来做吧。

见过2410用ADS编译生成NBoot,
PXA27x以及PXA3XX用SDT编译生成OBM,

余后的工作都是VS2005开发与实现。

帮顶下,MARK,我也学习,感谢we-hjb。

网友:
文中we-hjb没提到这几个变量,不知道他有没有使用,实际上这几个变量在代码中也不是必须的。

网友:
用VS2005编译Nboot时,要做一些修改。
上面是2410下的源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我想应该不能按照原来的思路去做,要以Eboot的架构去移植会比较好,我是想把几个bootloader整合到VS2005会更加方便。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eboot的架构去移植,编译出来的代码,其执行效率会不会比在ADS编译出来的效率低呢?

网友:
执行效率不会因为编译器有所区别,而是各编译器的优化等级及优化方式可能会导致生成的机器码有所差别,所以执行的时候会有微小的差别,实际上差别不会有多大。

网友:
我都统一用UBOOT,要不WINCE,LINUX用不同版本的BOOT,维护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