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 在Windows CE下模拟触摸笔在触摸屏固定位置点击功能

楼主:
   问题: 我在Windows CE下开发,屏幕为触摸屏,在程序中,我需要使用代码来模拟指针在触摸屏上按下此功能,
    我以前的做法是先将指针移动到某位置,然后再模拟指针按下消息,代码如下

   //利用鼠标模拟消息
   SetCursorPos(16,302);//先将鼠标移动到目的地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DOWN,0,0,0,0);//模拟按下消息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UP,0,0,0,0);

   但是,当我换了一台pda后,SetCursorPos(16,302);返回FALSE,这就说明移动指针失败
   从网上查的SetCursorPos(int,int);不支持Windows CE,我只好另换方法了

   正好我的屏幕是触摸屏,我想通过模拟触摸笔在触摸屏固定位置按下来满足我的需求,
   前提是我并没有触摸屏的开发接口,我该如何实现,

网友:
SetCursorPos 不支持WinCE?  我记得是支持的哦。

网友:
触摸屏里面的一些设置都是封装在DLL中的,如果能修改驱动,提供程序模拟触摸屏的接口,肯定可以实现的,如果不能修改驱动的话,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有两个pda,一个支持,一个不支持,从网上查的,SetCursorPos 不支持WinCE

网友:
SetCursorPos(SCREEN_WIDTH,SCREEN_HEIHT);WINCE肯定支持的,我一直这么用的,是不是你设的值超出了屏的范围,所以返回FALSE的。

网友:
我就是想模拟在触摸屏固定位置点击的消息

网友:
不会超出范围的,在两个pda上,一个可以用,一个不可以用

网友:
怪了,不解,顶

网友:
用sendinput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