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mp MIB如何实现?

楼主(2009-05-11):
snmp MIB如何实现?
MIB文件一般都是从哪里获取的?
要在交换机上实现snmp agent,自己如何实现私有MIB?如何确定哪些功能需要实现?
高手帮忙!
交换机
agent
如何

网友A:
MIB文件都是需要自己编写的,根据自己的产品功能来做。有第三方编写工具可以使用。
snmp agent可以用vxworks提供的snmp开发包,比较好做的。
可以提供开发方案。

网友B:
没有什么参考吗?我的是二层交换机,支持的协议有ACL,snmp,组播,vlan,等,如何确定mib怎么写?

网友C:
mib跟你的产品功能密切相关的。
产片需要提供哪些状态信息查询、哪些可配置信息,按类别写到mib库文件,定义节点。

网友D:
定义节点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E:
去网上找个 *.mib 的文件,就是定义好的mib节点文件。参考一下

网友F:
自己写mib啊,参考下同类产品如何划分的,或者找找有没有相关的r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