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在什么函数中定位对话框上的控件好一些?

楼主:
我在OnInitDialog()中定位对话框上的按钮,但是用SetWindowPos之后,这些SetWindowPos把我原来控件的Tab顺序都给更改了。改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A:
SetWindowPos 是没有问题的,就看你怎么用了。
不知道改得乱七八糟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WindowPos 是没有问题的,就看你怎么用了。
不知道改得乱七八糟的是什么意思?
在OnInitDialog成员函数中用了这个定位控件后,控件的Tab顺序完全乱掉了。

网友:
按Tab的先后顺序去移动位置,也不行么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有理,但是,有一些是不用定位的.
这样的话,就要求都需要定位了.

网友B:
初始的TAB位置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的TAB位置是如何确定的?

Evc里头,由菜单上的Tab Order来确定的

网友:
用SetWindowPos全部重新定位吧。
你可能认为:一些按钮位置没变就不用定位,即不用SetWindowPos函数,其实不能这么做,因为是你知道但计算机不知道啊。
所以那些你认为不用定位的也要用SetWindowPos。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