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呀,看不懂,是嵌入式中的东西vivi中的 ...

楼主(2009-11-09):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呀,看不懂,是嵌入式中的东西vivi中的vivi.lds.in里面的
SECTIONS {
. = TEXTADDR;
.text : {
__ro_start = . ;
*(.text)
__initcmd_start = .;
*(.cmd.init)
__initcmd_end = .;
*(.rodata)
__ro_end = . ;
}
.data ALIGN(4) : {
__rw_start = . ;
*(.data)
__rw_end = . ;
}
.bss ALIGN(4) : {
__bss_start = . ;
*(.bss)
*(COMMON)
__bss_end = . ;
}
}

网友A:
呼唤一下,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给你的链接器用的配置文件,用于将编译器编译后的symbol在不同的程序段如数据段,代码段,堆栈段上定位加载用的。你应该可以在你的BSP上的汇编里见到这些symol如ro_start ,rw_start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