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wince5.0模拟器,调试时提示“当前不会命中断点。尚未加载指定的模块”如何解决?

楼主:
vs2005+wince5.0模拟器,调试时提示“当前不会命中断点。尚未加载指定的模块”如何解决?一个简单的form+button程序,当设备选用wince5.0时,调试是显示“无法调试”。类似程序的设备选择为PPC2003时,可以调试。不知各位有何办法?

网友:
没用过模拟器,顶了

网友:
可能是WINCE5.0的模拟器缺少这个程序运行的库吧。

网友:
模拟器的SDK安装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lease版?

可能

网友:
应该是SDK的问题,SDK包中的内容不完整…

网友:
模拟器啊,我是我用PDA手持终端时出现的
是因为终端的NET本版和本机的不一样,让其同一样就可以了

详细见:
http://www.cncvs.com/html/bencandy.php?fid=5&aid=22

网友:
请选择Debug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