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 Function Clients的Serial的串口号在哪里改?

楼主:
我有一块板子,需要用到3个串口,现在3个串口都已经搞定(COM1、COM2、COM3),但发现USB Function Clients的Serial也占了COM1,所以请问一下请问USB Function Clients的Serial的串口号在哪里改?

我看了common.reg,里面只找到了这个: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ERIALUSBFN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Dll"="serialusb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ff
   "InterfaceProtocol"=dword:ff
   "DeviceName"="USBFNS1:"
   "Tsp"="Unimodem.dll"
   "Prefix"="COM"
   "DeviceArrayIndex"=dword:5
   "DeviceType"=dword:0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 idVendor must be changed. 045E belongs to Microsoft and is only to be used for
; prototype devices in your labs. Visit http://www.usb.org to obtain a vendor id.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00ce
   "Product"="Generic Serial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似乎没有找到改串口号的地方。。。

网友A:
补充下,"DeviceArrayIndex"=dword:5 这个的值原本是0,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改成了5。。。当然是没用的。

网友:
DeviceArrayIndex 不是改串口号的,不要动这个东东,因为这个与驱动代码密切相关。

你只要加一条 "index"=dword:5 就可以强制指定了,但不要与别的COM冲突就行

网友:
哦,谢谢ls,马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DeviceArrayIndex"=dword:5 这个的值原本是0,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改成了5。。。当然是没用的。

这东西只是注册表的一个配置项和COM几无关。

楼主去common.reg看看,或者多留意REG文件的#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