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连接问题

楼主:
我买了单个的数码管,每个上面有10个引脚,不知道怎么连接,请求帮助。最好有电路图。
谢谢~

网友:
问题有点模糊,什么样的数码管啊?有型号不?
根据数码管的型号在网上找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
是LG3911BH的
一个数码管还好  要是多了怎么连呢?

网友:
把你的数据手册贴出来,时间长了,忘记了,得看数据手册。

网友A:
  自己打个万用表,可以量的。我这几天还量了两个呢。

  用哪档量?二极管档。大多数的二极管档就是两个表笔碰在一起就叫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打个万用表,可以量的。我这几天还量了两个呢。

  用哪档量?二极管档。大多数的二极管档就是两个表笔碰在一起就叫的那个。

同意,我当时就是拿万用表自己测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出来了  哈哈  谢谢  朋友们~~~~

网友:
汗!其实这个只需要一个数据手册即可得啊。不过好像要弄个什么芯片的,我就不知道 了,不过你说的是多个数码管。为什么你不用一个多位的数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