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嵌入式Linux的串口通信

楼主:
小女子正在做毕业论文,涉及到嵌入式Linux的串口通信问题。
大概先讲述一下我的情况。我现在有一个Gumstix系统,它是基于PXA270的扩展板。我现在用它的FFUART接口和PC相连,通过Hyperterminal通信,以使用预装在这个板子上面的Linux2.6.29系统。而我现在还想应用这个板子提供的STUART接口和另一个硬件的UART接口相连来传输数据和接收数据,可是我怎么才能在Hypterminal上传输数据或者看到接受的数据呢?

急求高人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楼主 duduniao_jie 的回复:
小女子正在做毕业论文,涉及到嵌入式Linux的串口通信问题。
大概先讲述一下我的情况。我现在有一个Gumstix系统,它是基于PXA270的扩展板。我现在用它的FFUART接口和PC相连,通过Hyperterminal通信,以使用预装在这个板子上面的Linux2.6.29系统。

这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楼主 duduniao_jie 的回复:
而我现在还想应用这个板子提供的STUART接口和另一个硬件的UART接口相连来传输数据和接收数据,可是我怎么才能在Hypterminal上传输数据或者看到接受的数据呢?

还是这个不行,还是都有问题?

网友:
第一段可以,但是第二段不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