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源按键驱动,发现驱动加载失败,大侠们,帮帮忙吧...

楼主:
电源按键驱动加载失败,KITL监测的打印信息如下:
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PWRBTN2440.DLL'
   6721 PID:7f92c1e TID:7fa2c6a PwrButton2440: DLL_PROCESS_ATTACH
   6722 PID:7f92c1e TID:7fa2c6a PwrButton2440: DLL_PROCESS_DETACH
Unloaded symbols for 'F:\WINCE500\PBWORKSPACES\NEW2442\RELDIR\CABLE2442_ARMV4I_RELEASE\PWRBTN2440.DLL'
怎么会加载了之后又马上被卸载呢?请问各位大虾,问题大概处在什么方面呢?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
怎么样才能提高提问的问题点数呢?

网友:
被卸载,通常是你写的驱动有问题,比如内存泄漏等。

网友:
XXX_Init的函数全名是什么?前边要三个字符,注册表中的Prefix也要是这三个字符,def文件也要对应

网友:
应该是你的XXX_Init 函数有问题,调用失败,驱动加载就是调用这个函数,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函数,确保它没有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