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WinCE 无线网卡的信号强弱 问题

楼主(2010-04-04):
c# WinCE 无线网卡的信号强弱 问题
c# WinCE 无线网卡的信号强弱 问题
我想通过 c#代码获取 类似ping 的功能,或是获取无线网络的信号强弱,
因为我想在网络连通性好的时候向服务器传送数据,不好的时候存到PDA得本地数据库中
信号
WindowCE

网友A:
网上有不少关于C#的ping功能代码,以检测网络状态.

网友B:
如果你用了无线模块,比如GPRS模块,那么就有对应的AT指令获取信号强度。只要ping代码,WCE就有自带的完整的代码,你搜索下PING文件夹就能找到。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了 ,多谢大家,不多的支持